公共点短路,大电流烧不出来怎么办。对地0

楼主(2016-09-11):
如题。。对地0,是不不是说,主要在电容上?一个个拆,要什么时候,就算是目测,也要拆。

网友:
这个可以慢慢去摸

网友:
上嘴去亲  用嘴感受

网友:
pc板 有短 了吧··  应该可以摸出来吧

网友:
对,烧机大法用起走

网友:
对地0可不好修一路一路的断开吧

网友:
对地为0那就公共点相连的电容逐一排除试下了。

网友:
通电久点看哪里烫或是暖!

网友:
电源接口附近断开!!!一路一路的断开 断到哪里不短就OK。。

网友:
短路机查不出来就要排除法了

网友:
对地为0的 基本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
对地为0时,烧机一般直接找不到,。。。

网友:
看你这段时间发了不少求助帖,其实你这些问题,远程培训的QQ群里面,那么多人讨论,比这效果要好的多,效率要高的多,学到的东西还全面,有很多事情,是选择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为了免于扩大故障,我的建议是换板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