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全网首发AOC D2269Vw(215LM00040) bios

楼主(2016-09-11):
问题是,来的时候是显示DVI输出,无法使用VGA,本来想刷BIOS,全网和淘宝也没找到,用DIV接上显示正常后在菜单里调试出来的,这机器无法恢复出厂,需要在菜单里更改个设置,然后能才调节成自动。

多多 -10 刷上都不加电了

网友:
很新的东西。

网友A:
这个是你从机器上备份下来的吧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你从机器上备份下来的吧

是的,原机上备份下来的。

网友B(2016-10-20):
坑啊,都不加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坑啊,都不加电了

确认是不通电?还是型号不对?

网友:
最准确的是用机器的对内机种找程序,那样的话程序是一对一的,100%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认是不通电?还是型号不对?

型号对,确实不加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