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坏,指的是短路,是可以目测的么?

楼主(2016-09-11):
电容坏,指的是短路,是可以目测的么?这里说的是短路,对地0,我只能想到电容或者稳压二极管。二极管比电容要少。且目测电容的话,短路情况,是可以100%目测出来的么?如果不是,那就工程量大了。请教下。

网友:
我只知道电杆短 管子穿,电杆不短那就电容板层

网友:
这种短路目测不能一概而论吧,

网友:
能目测,还用万用表干啥,,,,

网友:
烧机打法  一烧你就知道了  小心手指啊

网友:
不完全能看出来的,能看出来的都是变色很明显的了,但这种少见。要烧再摸的。

网友:
要是短路可以烧鸡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