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TS250 LE节能版1G 花屏求救 在线等

楼主(2016-09-11):
昨天一整天还好好的,今天开机看视频10分钟左右突然黑屏,再开机就花屏了,这个咋整?在线等求助。。。

网友A:
加焊下显卡芯片看看行不

网友B:
先换个显卡排除下,确定了修显卡

网友C:
你是做维修的么,你有BGA焊台么,有的话直接上吧,还用问咋办,250的显卡三把斧下去能好7成,不好的也没意思再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做维修的么,你有BGA焊台么,有的话直接上吧,还用问咋办,250的显卡三把斧下去能好7成,不好的也没意思再搞 ...

没有BGA,只有风枪。没修过显卡,不知道如何入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焊下显卡芯片看看行不

没有BGA,能用风枪加焊吗?如何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显卡排除下,确定了修显卡

确定是显卡的,如何加焊?只有风枪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确定是显卡的,如何加焊?只有风枪

没有BGA,就别折腾了,就算吹好了,也就是一两天而已,但是有九成的机会是给你吹爆芯片,浪费表情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BGA,就别折腾了,就算吹好了,也就是一两天而已,但是有九成的机会是给你吹爆芯片,浪费表情而已

就这样直接卖废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BGA,能用风枪加焊吗?如何操作?

风枪加焊,去掉头,调到最高加点焊油试试,无铅的成功率不高,小心桥

网友:
用风枪吹几秒核 心看一下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BGA,能用风枪加焊吗?如何操作?

用风枪把风嘴拿掉加焊膏试试

网友:
看来大家修花屏都是直接干啊

网友:
楼主先加焊显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