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7G 掉电

楼主(2016-09-11):
海尔简爱7G的本子,开机能显示,大概也就二十多秒掉电。手摸散热器也不烫,刷了BIOS 也不行。手头正好有个集显的本子,开机试了一下,正常的机器开机风扇低速一直转,然后进系统。掉电的本子开机风扇就转了几圈,然后停了。调换风扇试了一下,果然是风扇的故障。简单的小问题,希望大家注意。论坛我看有好多说掉电的,不妨换个风扇试下。

网友:
你给风扇是上的油还是怎么,风扇问题铜管应该很烫啊

网友:
风扇坏了掉电 很少见啊

网友:
风扇不转了嘛

网友A:
是风扇坏了?还是散热不好?散热不好应该铜管发热啊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下载下来以后备用

网友:
有时小问题会变成大问题  细心很重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风扇坏了?还是散热不好?散热不好应该铜管发热啊

不是铜管问题。才几十秒,没那么快烫到掉电的地步。是风扇不转,检测报错掉电。但是没显示出来风扇错误。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铜管问题。才几十秒,没那么快烫到掉电的地步。是风扇不转,检测报错掉电。但是没显示出来风扇错误。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