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短路,烧鸡烧不出怎么办?

楼主(2016-09-11):
公共点短路,烧鸡烧不出怎么办?对地0欧,目测电容无明显痕迹。

网友A:
电杆有没有000的,没的话看半层

网友B:
一般都是  供电的上管 或者 19V电容。。 仔细看供电部分的电容。 还有。把主板版号说下,基本都能告诉你那颗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杆有没有000的,没的话看半层

电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  供电的上管 或者 19V电容。。 仔细看供电部分的电容。 还有。把主板版号说下,基本都能告诉你那 ...

hp4421  班号:DASX6AMB8GO.

网友:
断开保护隔离   先烧保护隔离前边    在烧保护隔离后边

网友C:
短路是最好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是最好秀的,

相对来说可以秒的,,,

网友:
对地0的话这难办了。。。一般都可以烧出来。如果对地为零,等于没有电阻,直接正负相连。。烧不出地。

网友:
烧不出来,是不是上家做的故障啊
一般对地短路,保护隔离第二个管会发烫哦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  是不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的1.05总线待机对地1欧姆,还没烧呢

网友:
烧不出来,就辛苦点了,一个一个拆。公共点滤波电容先拆,后拆上管,当然了这个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耗时耗力。

网友:
这个就慢慢拆19V贴片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