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Z0423 复位灯亮 所有供电正常

楼主(2016-09-11):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主机   放到这   我打开一看  DELL  瞬间懵逼   插上电源测下吧  不跑马      CPU换过  桥焊过  供电都有   没辙了 碰到铁板了   看下大神们 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内存槽旁边有一个小六角MOS管,拆掉就可以了,由于这个坏了导致ICH_VRMPWRGD为低,南桥不复位

网友:
楼上说的遇到过,不行刷个BIOS

网友:
DELL的板为什么就蒙比呢  按楼上给出的方法试一下吧

网友:
今天这个板子我也有个,是不触发的,RTCRST拉低了。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供电正常了,查一下VRMPWRG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