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25跑0d0a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11):
故障如题板子实际上应该属于G31类型的

测试CPU,内存,VTT等电压都正常,因为板子都能跑好几步码了,貌似25也过了一下,就忽然蹦一个0D0A的码,刷BIOS也无效。
查内存SPD的总线电压都是正常的,1.8V内存供电也正常
莫非是南桥外设或者南桥?

网友:
点快了,帖子居然就出去了
然后摸网卡,声卡发现网卡有点烫,于是就拆了
在上电还是那个码
疯了
找个新的网卡芯片8101E上去,上电,走码刷刷刷的走到FFFF,亮了
搞定
看来这个板子必须要上网卡才得行,网卡坏和拆下都不得行

网友A:
有这么神奇?V星的板子让雷打的我都拆了多好块都没有你说的这样啊,难道是巧合来的?

网友: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大师 帮忙再分析下 为什么网卡拿掉和网卡坏 马走不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么神奇?V星的板子让雷打的我都拆了多好块都没有你说的这样啊,难道是巧合来的?

的确有个别型号台式机主板拆网卡跑码不过的情况

网友:
记得看过一个贴子 也是拆了网卡不行  装上就好了  忘 了是啥牌子的了

网友:
这种25什么的就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还没见过不上网卡不亮机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