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故障求解 谢谢

楼主(2016-09-11):
昨天接到一朋友介绍的联想b305一体机,原故障是开机进不了系统,有时还会进不去BIOS. 有时还会测试不到硬盘,有时还会自检报错提示CMOS BatterY LOW   CMOS Date/Time Not Set 提示按F1进BIOS   按F2跳过自检  以为可以捡漏了的,报价得到同意后,拆机后换了BIOS电池后,开机进BIOS 调了下时间和时期,重新开机试了下,前几次是不会提示了 CMOS BatterY LOW   CMOS Date/Time Not Set 提示按F1进BIOS   按F2跳过自检    后面几次要每次都要按F2才可以进系统,现在是每次开机都要按F2,进去后每次要重新对时间,系统重装过,网友都说这个机子的通病是南桥问题是通病,是这样吗?想搞南桥可是手上有没BGA ,只有风枪,可以搞吗?如果上了BGA 这个故障能管2到3 个月吗? 因为是朋友介绍的,考虑到刚搞维修不久,朋友又这么相信我,主动帮我介绍客户,不想坏了名誉,还望各位师傅帮忙解答下,或是提些建议也好 谢谢

网友A:
新手用风枪换绝对是不可以的 找的同行给你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用风枪换绝对是不可以的 找的同行给你弄吧

谢谢,就担心弄好了管不久,到时弄得信誉都不好,有修过这类故障码?一般加焊南桥返修率高不?

网友B:
AMD 的吗· ·? 最好改一个 散热片··没BGA 怎么工作·

网友C:
这个桥你看一下桥上面有没有电容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 的吗· ·? 最好改一个 散热片··没BGA 怎么工作·

是,AMDX180处理器,刚搞维修不久,还没钱买啊,量也不多

网友D:
是不是RTC_VCC这路供电有微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桥你看一下桥上面有没有电容坏了,

还没测啊,南桥电容坏也会出现这种故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RTC_VCC这路供电有微短路??

如果是微短路的话,换了电池后应该也是故障一样啊

网友E:
建议再查一下RTC。风枪干桥,容易干废呀。

网友F:
建议楼主详查下RTC电路的电容是否有漏电,先从简单的入手,排除了后再动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再查一下RTC。风枪干桥,容易干废呀。

是啊,所以还没修,就是担心把桥干废了,钱收不到说,还把朋友弄得没面子,现在是提议让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详查下RTC电路的电容是否有漏电,先从简单的入手,排除了后再动桥

谢谢 提议 我在查查

网友:
加焊南桥就OK了

网友:
通病啊,,这个真的直接网上找去

网友G:
没BGA 怎么搞呢,风枪搞好的几率高不?有试过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没BGA 怎么搞呢,风枪搞好的几率高不?有试过没

拆了风嘴试下,会控制温度,也可以搞,不知道稳定不稳定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拆了风嘴试下,会控制温度,也可以搞,不知道稳定不稳定而已

呵呵 是啊,要是技术娴熟的话应该可以搞,我等新手没敢轻易尝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