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7A外接花屏,内接不显

楼主(2016-09-11):
昨天接到的机器,电流到1.3A左右,内接不显,加焊后一样。今天换了显卡,涛声依旧。莫非是显存的问题?显卡型号216-0774207。 4显存。难道是显存的原因?求教!

网友A:
二代cpu的显示控制部分在南桥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代cpu的显示控制部分在南桥里面

HM65单桥的

网友:
显卡  显存  看现象不像屏线

网友B:
刷BIOS  我好刷好一个这样的机器!!!换显卡芯片也好过!!只能尝试了!!

网友B:
神一样的方法就会把相关的都换喽 然后在做一下记录  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我好刷好一个这样的机器!!!换显卡芯片也好过!!只能尝试了!!

真的?BIOS也能好?没开玩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一样的方法就会把相关的都换喽 然后在做一下记录  下次就有经验了!!

显存换起来麻烦,没新的 只有自己一个一个珠子摆

网友:
这种花是显存花, 可能显卡有空焊,要不就是显存完了

网友:
显卡坏了  换一个

网友:
重置显存能好

网友:
看起来就头疼的机器,差不多的我都推荐换板了。修起来费劲不挣钱

网友:
这个是bios 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显卡也容易虚了

网友:
显卡换了还不行就换显存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
先刷BIOS,AMD的可以搞下桥,CPU,不行就是显存了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显存,桥的几率小

网友:
换显存试一试

网友:
显存坏了吧  更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