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引脚芯片焊接

楼主(2016-09-11):
        无引脚芯片的本来就要难焊一点,容易连焊,坑爹的华硕 华挚主板,把主板上的引脚搞的超短,每次焊接的时候,都要把铬铁顶着芯片才能加焊,厚点的铬铁头,用力顶着有时还够不到引脚,其他品牌的板子比这2款好的多,技嘉就好焊的多,还是因为我的铬铁刀头太厚了。。。问下各位同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推荐下薄点好点的铬铁头。

网友A:
不用烙铁,芯片拆下来后刷点焊膏在焊盘上,不要用烙铁清理,只要在芯片上用烙铁上一遍锡就行了,然后用风枪吹上去,很完美的说

网友:
新的芯片来了在引脚上上锡再焊

网友B:
难道你说的QFN的?太短就风枪伺候呗

网友:
取了芯片不要用烙铁拖焊,直接加焊锡膏,然后用风枪微微吹化,把芯片沾满焊锡膏然后拿开,再吹焊盘等焊盘完全花了的时候,放芯片上去,一次防到位,就直接归为了,就是华硕的也会归位的

网友:
要用锡膏拖

网友:
都是用风枪搞的,烙铁用小号的刀头也可以。

网友:
一楼的是个方法,要是这样不行你可以拿以前那种台式机IDE线来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烙铁,芯片拆下来后刷点焊膏在焊盘上,不要用烙铁清理,只要在芯片上用烙铁上一遍锡就行了,然后用风枪吹上 ...

感谢分享经验,下次我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烙铁,芯片拆下来后刷点焊膏在焊盘上,不要用烙铁清理,只要在芯片上用烙铁上一遍锡就行了,然后用风枪吹上 ...

这样搞不会连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说的QFN的?太短就风枪伺候呗

风枪会不会有引脚不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搞不会连焊吗?

有焊膏就不会,焊工这种活靠的是经验,不是嘴上说说就行了,谁也教不了你的,多练习,自己体会理解自然就能焊好

网友:
QFN我喜欢用风枪吹上,虚汗就在边上放个锡珠,然后风枪吹化,在用刀片划,划到一边脚都均匀就好了,缺点是温度高的时候芯片容易被推动。

网友:
迅维淘宝有这种尖点的烙铁头的

网友:
多加点焊膏,风枪可以直接吹,,熟练就好了

网友:
华硕的本芯片焊盘是短,一般我们都是先上锡上焊膏,先加热焊盘后上芯片,后补焊膏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