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I

楼主(2016-09-11):
  电脑拿过来 屏幕裂 灰屏 换完 屏幕  还是灰屏拆机 只要把键盘拔掉就不灰屏 插上键盘直接就灰屏 外界也是一样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E1NTIxMHw2YWI2ODA3MzM3MzdjNjRlZDNiZDdjYWZkM2Q2NjM4MnwxNzc3MjI5OTEy&request=yes&_f=.pngattach://1155210.png    插上键盘  KBDID0  KBDID1   这几组信号会被拉低  不知道正不正常

网友:
机器是T420I  打错了

网友A:
要是我就让客户外接键盘

网友B:
屏问题,型号不一样或者接口不一样,有双六单六双八单八的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键盘坏的,你换一个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就让客户外接键盘

键盘上带开关的T42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问题,型号不一样或者接口不一样,有双六单六双八单八的

什么意思?   机器不接键盘可以显示LOGO正常使用 接键盘就开机灰屏 然后 键盘 D1 信号引脚被拉低是不是EC问题??

网友:
有原装屏换一个试试看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排除了键盘本身的问题了吗

加外接 改开关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不是明显的键盘坏?

网友:
换键盘是试过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触控板芯片坏了 导致开机假死     把触控板芯片吹下来   不装  就可以了明天还要发个芯片换上去试试

网友:
不知道你键盘 换不了没有,  再不行就是EC问题了

网友:
EC的问题   换EC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