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 不触发

楼主(2016-09-11):
型号:ASUS P8H61 Rev:1.0
故障: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已排除电源故障)
维修过程:直接绿线对地,上电自动触发,并且已经亮机。经测量SPON#对地值无穷大,之前修过挺多这种问题,都是电源绿线到IO断线了,量了一下绿线到IO 63脚果然断线了,直接飞线解决问题。
不触发

网友:
可以直接发到主板维修版的

网友:
绿线断线这个故障 也比较经典了

网友:
也比较经典了

网友:
太快了,一下就秒了

网友:
经验也是王道啊

网友:
现在有很多CPU供电那边短路 也不通电 也不会像以前的主板闪一下就不动

网友:
我这块主板是有时触发正常使用,有时不触发,可能是哪里接触不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