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25不加电维修经验总结记录

楼主(2016-09-11):
C495
Y2无晶振
U12、Q13、Q14
U12、Q13
无SLP_S3#,CMOS放电
加焊U10(NCT6779D-RH)
U40
U14、Q26
C457
3VSB短路,U53、PCH
U33
加焊U10
无SLP_S3#,U10
EC13
U19不良
SLP_LAN#无电压,PCH发烫,U19不良
L33
U27
U35不良,VCC1_5 1.5V电压偏低为1.48V

网友A:
是我太笨还是你写的太深?看不懂啊!

网友:
描述好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太笨还是你写的太深?看不懂啊!

是你的技术还没有入门,水平低了,会修板的找个图纸一看就明白了,我这只是个维修记录

网友B:
什么叫无晶振,被拆掉了吗?实在是看不懂,不值得下载图纸吧,留个脚印算了,回头碰见这个板了,再回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无晶振,被拆掉了吗?实在是看不懂,不值得下载图纸吧,留个脚印算了,回头碰见这个板了,再回来看!

Y2是零件位置,就是Y2晶振不起振

网友:
真够简洁的了      只能参考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