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暗屏

楼主(2016-09-11):
A1466暗屏 都查那些信号

网友:
这个和普通笔记本应该差不多吧!供电,开关,调节信号 ,下图纸看一下啊!!

网友:
你说的是有显示,没背光么,照图纸来,查他的开启信号

网友:
查下接口供电

网友:
看图纸啊  信号太多

网友A:
先查下 最基本的供电

网友:
苹果的升压电路在主板上面,

网友:
苹果背光升压很好修的  都不用看图纸

网友:
屏主供电  背光开启  亮度调节等

网友:
跟普通笔记本一样 。。

网友:
找找大神写的贴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 最基本的供电

好的 我找找图纸 看看  这个和普通笔记本的信号都差不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我找找图纸 看看  这个和普通笔记本的信号都差不多吗

基本原理一样的额

网友:
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只能对着图纸查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