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关于p2808b0,维修经验

楼主(2016-09-11):
p2808b0这个芯片用在神舟或其他准系统上,千万不要花钱买芯片,因为都是坏的,论坛上有改电路方法,比较复杂,我来说说我的方法,简单有效。
此芯片8个脚,短接2-8,3-6,就可以了,如果3脚到开关之间还有比较大的电阻,请把它换成0欧姆的,不然就会电源能开电池不开。谢谢加分
维修经验

网友A:
原创经验 上图说明下 加分
ぃ青春苦短
我来补一刀吧,这机子就是PU4问题和BIOS问题!1560359
详情

网友:
今天遇到了,试试看,支持原创

网友:
楼主牛XX呀,搞定了,就是待机就一点点搞!!!其他正常

网友(2016-10-23):
谢谢楼主 亲测;6-71-w6500-d03 用此办法修复。机器故障 待机0.045A 不触发 pu4发烫

网友(2017-04-02):
真是不错的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的大公无私,你让我赚到了钱,神舟战神的机子,我还想订芯片,看到你的帖子,我芯片钱都省了

网友:
楼主 厉害 对电路很了解

网友(2017-05-25):
深夜还在修这台机,自动上点,感谢楼主大公无私分享经验

网友:
修好了~~
多谢,睡去了

网友:
3脚是8V的 连到6脚上去吗?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必须点赞

网友:
可以不要不
坏了的话。。。

网友(2017-07-18):
刚好遇到一台啊试试啊不知道好使不啊

网友:
楼主牛逼 刷一波弹幕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要是配上图就好了,这芯片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手上有个不开机的,测PC156短路,换P2808B0 就好了

网友:
这个改装方法非常有价值,蓝天的板上都用这个芯片,这个芯片故障率也比较高,

网友(2017-08-19):
引用 网友A:
原创经验   上图说明下 加分

我来补一刀吧,这机子就是PU4问题和BIOS问题!

网友:
谢谢,,加分必须加分

网友(2018-01-28):
这种问题不能随便乱接呀,就怕把问题搞大。

网友(2018-07-30):
有图就再好不过了,加分了,,,,

网友(2018-09-10):
高手啊,刚订的芯片还是不开机,短接立马OK

网友:
淘宝上一共买了5块 P2808 没有一块是好的,全是坏的,一块原装全新,4块散新

网友:
我修过这个好多台。改了就可以用,。换一个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也是这样改的。 这芯片坏的,太多了。 包括下自动上电又断电的。不开机之类的

网友:
好人呀,其中原理是什么????????????????????????????????

网友(2020-09-07):
这个芯片故障率这么高吗

网友(2021-12-17):
感谢  遇到注意

网友:
这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2022-08-14):
去年在朝城电子芯片买的,全部是坏的,芯片也贵

网友(2023-11-13):
这个经验好,,,,,,,,,,

网友(2024-02-02):
蓝天的通病,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4-03-31):
W650RC 飞线后 电源可以开机 电池不开机  3脚电阻改0欧也不行 之前是插电自动开机 关机后按开关不开机 定了芯片 换了就好了 隔两天又不行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不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