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3G LA-C341P REV 1.0 OKOK

楼主(2016-09-11):
ACER E5-473G LA-C341P REV 1.0 OKOK 已经测试过
ACER E5-473G LA-C341P REV 1.0 OKOK.rar
文件

网友:
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用,测试过

网友:
现在的新机子越来越不好搞了。有些EC程序也要刷过,或者换个带程序的EC

网友(2017-08-13):
BIOS 可以用吗 会不会显示慢 有哪位测试过

网友(2017-12-04):
这个BIOS是不能用的, 我原来的机器是可以开机的, 只是不能设置BIOS,刷了之后不亮机了,电流只有0.4

网友(2018-01-16):
到底能不能用,刷过的出来说下,我的现在是电流跑0,4不动

网友(2021-11-22):
我的 也是 能亮的 有密码。。。刷了电流 0.411 不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