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开机按F1 F2 BIOS保存不住

楼主(2016-09-11):
联想B305一体机 开机按F1 F2日期老是2007 、1、3保存不住,刚开始是进不了BIOS 显示WAIT卡死,加焊南桥问题解决可是BIOS保存不住,电池电足,求个BIOS试试

网友:
电池电足  还要查RTC电路的  不过你加焊过桥了 估计是桥的事

网友:
这个还是RTC的问题,看下南桥那里的。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桥是通病,便不保存时间先查RTC电路,再刷个BIOS

网友:
换桥或重值去吧,桥cmos模块出问题了

网友:
无也建议楼主先查RTC电路,不行的话再刷BIOS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南桥的问题,我刚修了一个。加焊就好了

网友:
一体机就是要干桥,80米

网友:
上次也加焊过桥,融半个月又不行

网友:
加焊南桥  找个铜片

网友:
楼这个问题解决了   来学习下你的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