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50L一插适配器不用按开机键就通电开机亮了四个灯但是没有显示

楼主(2016-09-11):
华硕 K550L一插适配器不用按开机键就通电开机亮了四个灯但是没有显示,按键盘也没有反应,量CPU电压有1V左右,内寸电压有1.3V左右,那里出问题,现在在写BIOS先

网友:
亮了四个灯,分别是最左边的第一个电源灯,第二是无线网卡灯,第三是大小写的灯,第四是最右边的数字键盘灯.按开机键能关机,一放手开机键马上又通电开机

网友:
BIOS坏的情况大大的

网友:
电流是多少呢.我们做维修的一般从来不看哪几个灯亮,我们要看的是电流,华硕的板载内存容易坏,还有BIOS只能帮你这么多

网友A: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只有先换IO试下了

网友:
我们一般看电流 不看灯, 看看 EC  吧

网友:
自动上电的问题还是要排除的啊,至于你说的CPU电压都出来的,那就查显卡供电了或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只有先换IO试下了

期待你的下文

网友:
搞好了,是BIOS问题

网友:
怎样把BIOS发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