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豆浆机MS-PP13A3不通电

楼主(2016-09-11):
      今个顾客有拿来个家用电器来维修,店里不忙的时候修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反正我就是学原来就是学家电维修的,哈哈!首先问清楚顾客原因,顾客说刚刚开始的时候会出现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有时候多放几次刀头就好了,程序就可以正常的完成!其实顾客说了这些,咱们搞维修的基本也可以判断个大概了,可能是保护开关或者其他电源电路问题了,先报价,因为修家电本来利润不高,要不会很尴尬的!顾客同意后开始修,修的时候跟顾客唠唠话让他顺便帮自己宣传一下店面,现在活体广告比啥都强!拆机万用表测量保护开关杠杠的,排除了,然后测量电源变压器输出的12V交流电源,也很完美,输出的15V电压也是没有问题的,继续测量5V到cpu电压也是没有问题的,既然放上去蜂鸣器没有滴的一声响,看来必须测量CPU的工作条件了,5V正常,断电打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异常,一般情况不判断U坏的,除非是对地阻值不对了,这个玩意看来得用我的示波器测量晶振了,打开测量,哈哈,找到了,一段有波形一段没有,就是他了,淘宝上面买了个4M的晶振回来装上欧了,至此顺利搞定,通知顾客来取!特此分享给同行们,没事的时候家电也可以的,我经常修跑步机,这个利润更高!哈哈!

网友A:
楼主发错板块了,不过谢谢分享............

网友B:
豆浆机也修,现在做电脑的是万能的,什么都搞了

网友C:
wjingyou万精油啊。。。这个都能搞。。。 晶振 有3个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wjingyou万精油啊。。。这个都能搞。。。 晶振 有3个脚的??????????

说明你没有修过电器哈哈!3脚的很正常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豆浆机也修,现在做电脑的是万能的,什么都搞了

我技校的时候就是学家电维修的,大学学的计算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发错板块了,不过谢谢分享............

没有家电维修板块,但是我乐于分享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技校的时候就是学家电维修的,大学学的计算机!

多才多艺呀.....

网友E:
我还以为是陶瓷电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还以为是陶瓷电容呢

恭喜你啊,你说对了

网友:
这美的的做工真不敢恭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你啊,你说对了

是 启动电容吗

网友D:
晶振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网友F:
修电脑的真的应该改行了,现在的电脑方面的集成度太高,不容易坏,坏了不容易修。可以修一些含机械部件比较多的电器。

网友:
要了多少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修电脑的真的应该改行了,现在的电脑方面的集成度太高,不容易坏,坏了不容易修。可以修一些含机械部件比较 ...

拿就是  修电器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振啊,不是写的很清楚吗

哦 没看清楚

网友:
这个晶振确实像陶瓷电容 哈哈

网友:
修家电也不容易要的出价格。都不好做

网友:
戳,,,这个你也搞啊

网友:
是啊,不能固守本行了,要开拓市场呢,要不真要回家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拿就是  修电器的了

现在修电脑的都不挣钱,不如修电器,现在的电脑硬件集成度比较高,也比较成熟,坏的机率也不大。即便是坏了,维修难度也比较大。现在家用电器,比电脑使用频繁,坏的机率也比较大,损坏的配件也比较容易更换。如空调的电容,这边换一个80元到200元,如果是高空的更贵。

网友:
收多少钱?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修电脑的都不挣钱,不如修电器,现在的电脑硬件集成度比较高,也比较成熟,坏的机率也不大。即便是坏 ...

怎么说呢
要是技术好 笔记本这块 就能挣到钱的
比电器挣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说呢
要是技术好 笔记本这块 就能挣到钱的
比电器挣钱多了

是的,修笔记本目前还可以。不过还没接触笔记本维修这一块。

网友:
家电一般简单一些

网友:
可以   不少了   拆装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拿就是  修电器的了

修电器包括修电脑

网友:
好像 电脑 和电器 不相同呢

网友:
是的呀
不少啊

网友H:
利利普示波器!我的都卖了!现在泰克,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利利普示波器!我的都卖了!现在泰克,很快

泰克的我最喜欢了,但是自己不舍得买!呵呵

网友I:
楼主艺多不压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艺多不压身啊

呵呵,发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这个也可以。。。。

网友:
万能的维修工作啊

网友:
不错,生财有道.......

网友J:
三脚的,其实就是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三脚的,其实就是滤波器。

可不是滤波器啊,晶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