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楼主(2016-09-11):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 的机器   r428   貌似有通病    论坛一看 还真有   吧那颗电容去掉  马上亮机

网友:
多关注论坛吧  助你修机器

网友:
绝对的通病

网友:
三星R428 这个机器两大通病, 南桥背面的电容会短路   cpu 座背面的nec大电容

网友:
这个机子修得太多了  都是通病问题哦

网友:
硬盘下面的电容吧。。]

网友(2016-10-11):
电容具体在哪个位置、求图,万分感谢

网友:
南桥下面的电容?这个还有NEC 大电容的吧

网友:
楼主 上图呗  方便新手一下嘛  手里有一台 小电容没短 就是待机芯片发烫  L6电感一端不短一端阻值是16欧啊 没思路啊

网友:
R428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
硬盘下面的电容吧?

网友(2018-09-05):
这个老机器 老手都知道吧 这个贴不建议发  论坛一大堆

网友:
这个机子就是一大一小2个电容出问题,基本送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