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G41T-AM1.2卡logo,USB不能用换南桥解决

楼主(2016-09-11):
板子拿过来说是PS/2不能 用,经测试是显示logo死机,PS\2是可以用,但无法进BIOS,后用usb键盘测试发现无反应,打值正常,供电正常,刷BIOS无果,后发现南桥是GB的,这桥爱坏,换之一切正常,解决

网友:
亮机备份,绝对OK

网友:
主板版号:G41T-AM REV:1.2北桥:AC82G41南桥:NH82801 GB

网友:
GB的桥 坏得是挺多的    只不过我没碰到几个

网友:
卡LOGO排除了外设的话就直接换桥。

网友:
gb的桥坏的多。

网友:
也有BIOS问题,但对于这种GB的桥一般换桥就OK了

网友:
那是你见识少

网友:
这种GB桥碰到卡LOGO USB全不能用的都是直接换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