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有背光开启,为何会有显示无背光呢。

楼主(2016-09-11):
笔记本有背光开启,为何会有显示无背光呢。求助下

网友:
led en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3.3v你查查看。。。或者先换一张烂瓶看看背光亮不

网友A:
什么什么,背光开启了,又显示无背光呢,是我没听明白,还是你没讲明白,有点矛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什么,背光开启了,又显示无背光呢,是我没听明白,还是你没讲明白,有点矛盾了

无背光,有显示。能看到字

网友:
还有亮度调节,主供电

网友:
除了开启 还有 PWM EN 等 诸多信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