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单板开机86ma.停住不开机.不链机.

楼主(2016-09-11):
机器供电.复位.电压都正常.我现在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请高手指点.谢谢............
不开机

网友:
不联机 先看一下 USB管理芯片 没准修好不联机就好了呢

网友:
i2c 查一下电压。

网友:
先修联机再刷机看报错

网友:
查复位和总线。,阻值和电压。

网友:
先看一下USB管理芯片,不联机一般是USB管理芯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