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d3p不认硬盘

楼主(2016-09-11):
不会桥挂了吧有其它原因?

电路图

网友A:
桥的SATA模块的供电查了吗

网友:
时钟测了没

网友:
这个板是双BIOS调换了试过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的SATA模块的供电查了吗

VCCSATAPLL没点位图找不到这个点因板上没标注位号在桥旁边的芝麻管和排阻测了个便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VCCSATAPLL没点位图找不到这个点因板上没标注位号在桥旁边的芝麻管和排阻测了个便没有发现异常

这个不是SATA模块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SATA模块哦

那那个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