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RS760C1 奇冠诊断卡bios不跑码,南桥特别烫

楼主(2016-09-11):
前一阵上门维修一个台式机电脑主板是L-ARS760C1 ,手摸南桥特别 烫,果断让用户换主板,但是电压什么都正常。回来做了南桥还是不行,索性就放弃了。小弟是小白,还请大神指导。

网友:
发错板块了  移动到主板区了

网友:
南桥发烫  电压还正常?发烫一般是有短路    有短路电压怎么会正常呢

网友:
正常开机桥也是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