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d12V点位图,实际1.2V

楼主(2016-09-11):
dvdd12V点位图,实际1.2V
点位图上,应该是12V把,实测1.2V。。。。。
dvdd12V是华硕显示芯片的供电。。是12还是1.2啊?

网友A:
这个的12V应该就是华硕的+12VS  5V升压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12V应该就是华硕的+12VS  5V升压的把。

应该还

你直接截图上来 大家帮你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