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开机显示F1等 急等

楼主(2016-09-11):
如图  死活关不掉  百度方法试了个遍  据说这阉割版有些功能都没了  比如机箱风扇没了 BIOS里也关不掉   急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按一下F1能累着不成、?跟客户沟通沟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F1能累着不成、?跟客户沟通沟通!

沟通不了啊   就这个问题找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沟通不了啊   就这个问题找我的

好吧!  恢复初始状态  或者刷BIOS 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恢复初始状态  或者刷BIOS 试试看吧!

恢复没用   正在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一下F1能累着不成、?跟客户沟通沟通!

我擦了    刷了BIOS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擦了    刷了BIOS还是一样

把前置面板的线扯了试下,看报错是音频和USB线错误

网友D:
看报的什么错误,才好对症下药。

网友:
看提示进行相印的
操作

网友E: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吧,都提示你什么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前置面板的线扯了试下,看报错是音频和USB线错误

都试过了  无论怎么插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报的什么错误,才好对症下药。

无法下手    USB  AUDIO的线都试多少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吧,都提示你什么错误了

我也看懂了啊   关键没用啊   插线什么的压根不管用

网友F:
进系统看看 什么功能不能用

网友:
既然线拔除过了  那就查一下 前 后置的USB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系统看看 什么功能不能用

进系统一切正常   没问题

网友:
BIOS要能保存,进BIOS把自检报错关闭。若BIOS不能保存,可以用DLL专用修改工具把自检报错关闭。

网友G:
换个系统试一试吧,以前遇到过的

网友:
进BIOS把自检报错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个系统试一试吧,以前遇到过的

这跟换系统有毛关系?  你在逗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