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度调节会影响屏幕的背光么

楼主(2016-09-11):
如题,修X455华硕,有图像,但是无背光。。。背光开启3V有。其他条件都量了。唯一低的就是亮度调节。。。这个的lvds是由anx1121显示芯片发的。芯片的亮度调节也是0.17V。芯片供电正常  1.2V   3V都有。电压该有的全有。接下来,怎么搞?换芯片么?

网友A:
亮度 会影响背光的 你可以先加个3.3试试

网友B:
你可以在屏供电飞线过去试试

网友C:
开启跟调节连起来试试,前提先打下阻值,确保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度 会影响背光的 你可以先加个3.3试试

wo kan 我看你发帖,很块修好背光的。飞线。请问,这个开启的线要和显示同步,我只是知道这么一说,且,我不知道为啥要同步。因为下文是:如果不同步,会白屏。我理解的是,如果不同步,也只是没信号时候亮而已。;。说的白屏,我不了解。。。。
看你发帖,过去的。说飞线开开启。请教下:既然这个要同步的话,从哪里找到和开启电压同步的电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度 会影响背光的 你可以先加个3.3试试

请教ia,我如何把en和亮度调节,连接在一起。可以么。我断开显示芯片的亮度调节的线路,不会有损伤的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屏供电飞线过去试试

芯片拉低了亮度调节。可以断开这路,然后en和亮度连接么?为啥亮度会影响开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启跟调节连起来试试,前提先打下阻值,确保没有短路

调节被芯片啦低了。

网友:
最后修好了吗?怎么修的/

网友:
肯定会影响啊!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看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拉低了亮度调节。可以断开这路,然后en和亮度连接么?为啥亮度会影响开启呢?

断开,在屏供电飞线过去

网友:
先换个屏再试,。。。

网友:
要是软件问题一般开机都会先显示,进系统后暗屏

网友:
常见的一般是显卡驱动没装对,要是开机就暗屏的,那一定是硬件故障,那就是屏开启或亮度供电这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芯片拉低了亮度调节。可以断开这路,然后en和亮度连接么?为啥亮度会影响开启呢?

可以试试
亮度调节信号异常自然 影响背光

网友A:
可以尝试断开后 至高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断开后 至高这个信号

请教下,为何说,要开起后,才手动拉高呢?和飞线3V比起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
亮度调节信号异常自然 影响背光

我这个亮度调节是0.17,是正常的。你所说的异常是被拉低么?对地比如。

网友:
亮度调节当然会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