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520

楼主(2016-09-11):
修一块戴尔5520主板  版号LA-8241P    ISL88731  22脚无ACIN   又没有点位图  找不到图中电阻的位置    那位师傅修过告诉一下

网友:
跟楼主一样,等大师出来。。

网友:
哈哈  同等  怀疑芯片坏了  找不到电阻只能先去掉芯片试试

网友:
楼主 牛逼 威武   霸气

资安通 -2
句容诚信电脑 -10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怎么会找不到呢   拿小铜刷  刷啊   不会是掉件了吧

网友:
跑一下,线路就知道了!!

网友:
找不到PR109  也找不到点位图   麻烦了

网友:
实在找不到直接用个0欧电阻或者2.2欧的电阻从电源头接过去

网友:
你不会从22脚跑线吗?你一支表笔VIN、一支表笔22,看下阻值,断线就照8#的办。

网友:
上家拆掉电阻了  芯片也坏了   换上后过隔离了   交流电不开机  不充电

网友:
这是适配器检测的吧,,一般有个1.5v左右就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