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 正在搜索。。 求维修方法

楼主(2016-09-11):
自用的一台国行5,前几天出现打电话停顿、卡顿现象,有时候通话无声,免提呈灰色,拆开用手按住基带部分一切正常,于是怀疑基带虚焊,于是用热风枪吹了一下,出现正在搜索界面。。。无跳调制器。。无运营商,电压测量部分从哪里开始,小白一个,求指教
iPhone

网友:
我也想学修手机。。。

网友:
按住基带正常,那不就是虚焊么,重植一下啊。

网友:
你风枪吹得时候是咋吹的 供电应该没问题 估计要重植基带了

网友:
基带虚焊了吧

网友:
你把基带芯片弄虚焊了需要重置基带重新值锡吧

网友:
重做基带芯片,偷懒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重新种一次,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基带问题很多,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