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口怎么分型号

楼主(2016-09-11):
比如N3010笔记本USB口怎么订货啊  型号太多了,种类也太多,有什么好的方法区别和订货吗?有骚猪吗

网友A:
拆开后拍个照片给卖接口的 他一看就晓得什么接口的 很方便 安装笔记本型号找接口 有些不准确

网友B:
直接拍照片,或者按照自己的USB接口外形在网上找相同的

网友:
USB 没注意有没有标有型号 ,我般按照图片可机型号找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接受图书片网上订,常用的都全备用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后拍个照片给卖接口的 他一看就晓得什么接口的 很方便 安装笔记本型号找接口 有些不准确

好的,就是没型号,找着不是太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拍照片,或者按照自己的USB接口外形在网上找相同的

拍照片应该是比较快的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都是接受图书片网上订,常用的都全备用些

好的。备的有,但是没有的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料板上一班都找得到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