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Envy TouchSmart 15 内屏不亮,加焊显卡依旧不亮

楼主(2016-09-11):
前一阵子接到了一个HP Envy TouchSmart 15 电脑,内屏不亮,外接可以亮机。索性给客户说留下电脑,拆机后上了BGA,加焊后内屏还是不亮,让后换了一个联想yoga 笔记本的屏还是不亮,于是又做了一次BGA还是不亮,就放弃了,还请大神指导。

网友:
现在的机器显卡坏的很少,先刷BIOS再查信号

网友:
有没有打屏线接口阻值

网友:
没有打阻值

网友:
换显卡试试 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新机子没以前好修了,很多用bga搞不好

网友:
首先得检测屏接口电路。

网友:
现在的机器  发现还真是板子问题比较多了

网友:
我也约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