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关于平板换字库请教

楼主(2016-09-11):
一台酷比魔方平板,型号u65gt,无法刷机,进不去re,确认是字库坏,请问,根据原来字库芯片,买一个一样型号的装上就行了吗?买来的字库是空的还是有资料的,字库是16g的

网友:
空字库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
字库要烧底层进去的

网友A:
字库跟硬盘一样  都要写底层的     要有设备的

网友:
再问下,平板字库写底层都是一样吗?不分机器是什么牌子,型号的吗?

网友:
换字库空的芯片肯定是不行的,需要把对应的资料烧底层烧进去

网友:
修好了,网上定了块空字库,刷机成功

网友:
国产平板只要不是带打电话的,随便弄个空的FLASH上去,再刷个机不就好了吗,没那么多讲究!容量最好是跟原来一样的就可以了怕原厂固件不支持,还有牌子最好也一样怕有一些牌子的FLASH不支持。不过FLASH也没那么容易坏的,一般强制升级会好的。要看方案来操作,不会就短路FLASH来强制升级。比如全智方案的,要彻底关机,长按电源键十秒钟就可以关机,还不行就把电池拆掉。先长按音量+(有一些是音量—)键,再插USB线,然后再按电源键三下(多按几下也可以的没事),这时候就可听到电脑咚咚连上了,就可以升级了。

网友:
换字库这个没经验 来学习学习

网友:
空的字库直接刷机?

网友:
貌似有些可以空字库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库跟硬盘一样  都要写底层的     要有设备的

请问是什么设备额

网友:
底层修复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