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S410 不上电

楼主(2016-09-11):
今天早上来个清华同方的本子,有待机不上电,待机003,触发后004开关灯亮,三秒后就不亮了  待机又到003,bios刷了  还是一样,主板上只有一个芯片,也加热了  还是一样,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上手了,吐槽一下这个本子,质量比较差,内置电池还是,就这个样子,本人不看好清华同方的牌子。大神们有没有再修的,可以给点建议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各个电感都量了   只有35v  其他都没有电压也不短路

网友:
谢谢 分享,图文并茂,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本好像EC有另挂个BIOS的

网友:
这上网本,值50吗。。。。

网友:
这机器真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没多大关系的,不买他就是了,维修一样收钱

网友:
这主板 一般mos管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遇到过了,你先把键盘排线 不插,用万用表的表针划一下键盘接口,看看掉电么,我上次是键盘坏的造成掉电

网友:
电池也修 厉害

网友:
什么本子都一样,坏了就修,如果质量都好不不会坏,我们就失业了!最喜欢通病本子了,秒杀,收钱爽快!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下载下来以后备用

网友:
开关在键盘上

网友:
没图纸难修    再刷bios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