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M LX3 PLUS REV 1.02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6-09-11):
刚接到顾客送来的一块华硕M5A78板,讲好价钱开始维修,故障现象是一触发就马上掉电,好开始维修接电源测开机电压正常,触发马上掉电,拔掉4针供电线触发不掉电了,检测CPU供电部份,没有发现异常,打各大阻值也正常,强行加电,发现内存没有供电,测RT8120H进电开开都正常,果断换之,开机故障一样,还是触发掉电,强行加电发现能跑码,内存电压也正常了,CPU供电也有了,就是触发就掉电,再查发现PR56阻值图纸上是17K,实测只有5K马上更换,触发不掉电了维修结束。

附上亮机BIOS

M5A78L-M LX3 PLUS REV1.02.rar

网友:
华硕的除了822   小电阻也容易坏  醉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信号?OC#还是什么的,类似于K42J?

网友:
也没看明白是什么原因引起掉电

网友:
怎么查到PR56的呢?这个电阻是在cpu供电芯片附近的?

网友:
能讲一为什么掉电  ????

网友:
我的是没有复位怎么修啊 ,没图纸 没点位 也是华硕的班子

网友:
这板子修的最多的掉电就是VDDA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