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6-09-11):
接机通电 待机正常 按开关无反应拆机 先放个电 无作用
接着测量  开关到EC有跳变  EC到桥无跳变
117脚EC到桥的触发信号  无跳变 不正常
接着测量EC工作条件 102脚供电正常
85   EC复位正常
17  LID信号正常
先简后繁的原则  BIOS刷起   刷过无变化  手里正好有一样的料板
将料板上的EC拆下来  装到板上
通电触发    一路小跑亮机
加加分吧  谢谢

网友A:
学习了,不触发,更换EC

网友:
EC换了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不触发,更换EC

不是所有的不触发都要换EC的

网友:
恩  查过条件都正常  就换EC了

网友B:
版主问下,不用先查RTC的条件先吗

网友:
好厉害 ,超详细

网友:
有一样的板子 换件就是方便

网友C:
EC只要测这几个信号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问下,不用先查RTC的条件先吗

EC给桥的触发信号都没有  桥不知道要上电   查啥RTC

网友D:
挺长时间没看你出来放风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只要测这几个信号就可以了吗?

不是的  还有几个的  只是我比较懒   随便测几个   没问题就直接换了  因为不进水   一般条件上不会出问题  除非是通病的

网友E:
ec上电有六七个条件呢

网友:
还不错哦故障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上电有六七个条件呢

嗯 上电条件是不少

网友F:
EC坏了,果断的判断,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EC坏了,果断的判断,佩服

运气 运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挺长时间没看你出来放风啦

是啊,就是最近有事的,小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