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开机掉电维修(通病非BIOS)

楼主(2016-09-11):
联想IH61M
版号:VER:4.2
通电上电时测试CPU电压一个没出来,内存1.5,总线电压1.05,桥电压1.8V都正常
测试Q97发现+VCC_SA这个管家电压为0V
正常这个电压是0.84~0.93V之间(其它板子测试结果)
这个电压也适用于修PCH架构的笔记本主板作为参照电压
这个管家电压不出来,CPU电压肯定是没有的

图纸是U10这个6脚芯片控制的,查条件都正常。直接换新U10,型号为NCP102SNT1G
立马搞定
下面附带的实物图片
上面有标注

网友:
多多发帖,让我们多多学习

网友A:
遇到 过时开时不开,这个 电压 问题, 我没芯片 直接拉线过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遇到 过时开时不开,这个 电压 问题, 我没芯片 直接拉线过去的。

就一直拉线过去用啦  还是暂时用一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一直拉线过去用啦  还是暂时用一下的

桥那边拉的 1.1V.   就这样交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芯片不好找啊  6脚管

网友:
这个芯片不好找

网友:
联想h61的版基本都有这六脚的,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有图纸吗 ?急需图纸

网友:
这个芯片有代用的吗

网友:
这种芯片型号都不好找  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到 过时开时不开,这个 电压 问题, 我没芯片 直接拉线过去的。

直接总线供电短接到VCCSA?

网友:
这个经验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总线供电短接到VCCSA?

拉的1.1v 目前没返修。

网友:
Q97               DS  直连       也可以用          MSI  H61  很多都是连一起的!

网友:
修个板30,订个芯片加运费要20,赚10块钱,这就是现状

网友:
这六脚芯片难找,修的也少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