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HD3人为故障的曲折维修。

楼主(2016-09-11):
之前给客户修过的,人为故障,机箱上多上了两个螺丝导致主板断线,螺丝柱短路,飞线解决。后来客户用了两天反复掉电重启,又修了一天没修好,拿给各路师傅修,上来就要干桥,把我吓坏了,H61以上的板子干桥就没好过多少。。。最后给客户换的主板,这个板子被我收下来了。

由此开始了曲折的维修过程。之前怀疑是bios,各个版本的bios刷了十来遍,换了bios芯片,故障依旧,排除bios。
各路电压检测,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内存供电、基准、spd,时钟,复位,统统正常。
再后来考虑温控,测到EC的94脚0.99V,正常,此供电由1.05V桥供电上拉。

到此为止就开始凌乱了,没有头绪,左边短路点直通桥,我也开始怀疑是桥的问题了。
乱修开始,右边短路点通声卡,摘掉声卡,故障依旧。摘掉CPU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依旧。论坛查通病,什么检测电路,反馈电路通查一遍,仍然没有头绪,然后就扔一边准备当废品了。

中午吃完饭冷静了一下,开始思考,人为故障原因是多上了螺丝柱,露铜线是因为有摩擦和受力导致。上的GTX960显卡也蛮沉的,风扇转动导致主板处于轻微震动状态,抵着螺丝柱,主板会稍微变形,时间长了会不会导致受力点背面的元件接触不良?想到这思路又回来了,一看露铜线的背面都是822的排阻。上电测电压试试,测到最上面一个的时候表笔一点居然跑码了。我去!!干它!!以防万一直接换掉。

终于亮机了,天啦噜!这个板子还蛮新的,测了一下午重启了三十多次没出现问题。

人为故障还是要从故障点来着手,思考一下导致故障的原因,不要盲目乱修随意干桥,小心报废哦!

bios在技嘉官网下的,GA-B85-HD3,REV:2.1

mb_bios_ga-b85-hd3_v2.1_f2(1).zip

网友A:
楼主换的是  NRN12    至于是什么  信号导致  不跑吗   我也不知道  坐等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的是  NRN12    至于是什么  信号导致  不跑吗   我也不知道  坐等大神!

我擦!你点位图那里搞的?

网友:
现在随随便便就干桥的 我只能说他任性

网友:
B85的板,还能出不错的价钱的说,楼主今晚又可以找个妹纸撸一把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图纸,劳动人民是光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的是  NRN12    至于是什么  信号导致  不跑吗   我也不知道  坐等大神!

花钱   买的!

网友:
膜拜一下大神

网友B:
是在淘宝吗?我问了好几家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淘宝吗?我问了好几家都没有

你下次  找我   我有!

网友:
难道这个排阻的信号是LPC总线上的么??

网友:
修好又能卖出去了。

网友:
感谢楼主上传图纸

网友C:
动不动说干桥的都是s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不动说干桥的都是sb

你看你说的,,,,实在没思路也只能干桥试试么,,,呵呵

网友:
还有像这种台板,,花这么多的时间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