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41g掉电重启,奇葩问题

楼主(2016-09-11):
拆机看到内存槽背面进液体,清洁干净,测试,照旧。换了51123也是一样,CPU四个电容也是一样,后发现U101脚ALL—pwrgd用表笔碰下就掉电重启,没招了,,,,不定时掉电重启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

网友:
这一路一路的断开PG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帖子昨天好像就发过了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2914-1-1.html看看这个吧,注意温控芯片2脚。那个人不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72914-1-1.html看看这个吧,注意温控芯片2脚。那个人不告诉大家。

我这个是能显示的,有时候很久,有时候一会,有时没亮就掉

网友:
我这个是能显示的,有时候很久,有时候一会,有时没亮就掉,无规律的掉电重启

网友:
网卡口灯,有一个会亮,怀疑是网卡坏了

网友:
你把温控芯片换掉吧。我这有一台不定时掉电的,我这台网卡没插是不会亮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