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开机提示输入密码!短接也不能清除!

楼主(2016-09-11):
V星H61M-P31主板一片,开机接不接硬盘。都需要输入密码,输了几次都是提示Invalid password!
短路CMOS也不行。每次都提示!有高手么?怎么弄掉这个问题?

网友:
你重新写一下bios看看。

网友A:
怎么写,不懂哪个是BIOS

网友:
能不能告诉我啊。我疯了。给这个主板。。。

网友:
写个BIOSS…或者自己用winhex删除密码

网友:
都不能进入系统。一开机就提示输入密码ENTER PASSWORD ,然后输入对的也提示无效密码

网友:
楼主是做维修的吗  BIOS不知道是哪个?送修吧

网友:
直接用编程器拆下BIOS刷个新的BIOS就好了。

网友:
重刷BIOS 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写,不懂哪个是BIOS

主板的BIOS密码一般都可以通过短路跳线复位BIOS的,,估计你不懂哪个是BIOS,那猜你都没有找对跳线

网友:
如果清cmos不行,就只能更新bios了,只能用编程写,你不是做维修的只能送修了

网友:
刷bios吧。肯定能好

网友:
难道BIOS短接断电不是全清除回默认设置吗?

网友:
楼主要确定找到COMS跳帽位,断开电源来清除COMS。才有效。这招不行的话,那真得用编程器来刷写了。

网友:
哪个是bios 是都不知道 。。。。 买本书研究研究吧

网友:
楼主不是做这行的,还是送修吧

网友:
我觉得电子拿出来久点再放进去

网友:
楼主真爱开玩笑,bios都不认识  平时 怎么修板啊

网友:
如果你不懂得擦BIOS    可以试试。。拆电子。。。。7天后再开机。。

网友:
有的是写在bios里面的 主板

网友:
拔掉电源线,找主板上面有BIOS 或者CLS_BIOS标识文字的地方,如果是跳冒就拔下接另外2个,如果没有直接短接,最好还是刷BIOS

网友:
刷bios吧,这么简单

网友:
我是新手,来学习下

网友:
刷B咯,,,通杀一切

网友:
要是刷BIOS还不行,主机不通电放置三年后自然解开了

网友:
同样不认识BIOS芯片的路过,

网友:
重新刷BIOS,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这个只能刷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