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笔记本-超越T6 版号DAOSW9MB6E0显示后里面断电

楼主(2016-09-11):
         今天修个同行搞不定的笔记本电脑海尔笔记本-超越T6   版号DAOSW9MB6E0,显示后里面断电,有时候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玩一天也没有问题,同行这样描述的,同行的电脑都是同行价,直接维修了,拆机发现CPU是那种NEC的大电容,我在厂里的时候遇到这样的电容直接风枪吹了换成330*4这样的,ACER的2920换了基本都会好,其实我再厂里的时候已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了,掉电跟这个电容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完全绝对,设计的时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所这个电容存在漏电的可能,不能一概而论,这个台机器就是同行换过电容之后故障依旧,也有同行们在迅维上面发布了,说是通病,我觉得呢,只能佐为参考吧!针对我这台机器不稳定性的断电,一定腰用示波器对各个电压已经MAINON\SUSON\HWPG等常见的总线进行系统的检测,MAINON\SUSON\控制出来的15V都应当测量到,然而这些信号我已经全面检测了,均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还有个信号也是不可以忽略的,NBSWON1#这个开机触发信号,实测只有1.多,很明显不正常了,打对地阻值发现100多,干10多年了,看完图纸直接把C385取了,再次测量完美开机,限于今天上传限制,没有办法把图纸分享给大家和开机进系统画面上传了!有图纸大家可以自己看看!希望这篇文章可以让大家借鉴,不要一味的换那个电容、有的说是放电,总之吧,我写的在他们的办法不好使的时候,参考一下,在厂里我也教过徒弟,维修真的需要懂图纸和悟性!

网友:
维修没有图纸   修复率就大大降低了

网友:
看来是开机针电压拉低断电了

网友:
电压太低相当与ec认为是短接4秒强制关机,所以刚亮机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