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卡windows画面不是硬盘问题

楼主(2016-09-11):
开机卡windows画面不是硬盘问题,换了硬盘也一样,光驱无线网卡都拔了也不行,下一个应该拆什么了?刷bios还是拆网卡啊?

网友A:
你说的是笔记本主板 还是台式机主板

网友B:
声卡或网卡坏都可以卡

网友:
先bios屏蔽外设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笔记本主板 还是台式机主板

笔记本的啊,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声卡或网卡坏都可以卡

我刷了个bios 好了

网友:
bios屏蔽外设,这个要是硬件坏了管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