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江湖救急那,在的兄弟麻烦给分析指点下

楼主(2016-09-11):
机器型号:联想 IdeaPad S400;
电脑配置:板载I3 CPU、AMD独立显卡;
板子版号:VIUS3/VIUS4  LA-8951P  ;REV:1.0 (跟8951P REV:0.1细节小电路有些不一样的)
机器故障是进液腐蚀,特别是EC处,更换股其它功能都正常就是键盘不能用,所有的按键都不能用,EC-KB9012带程序的 已经刷写更换了3片,故障依旧;键盘是订过来的全新的键盘,更换后故障依旧;
接口JKB1至EC就1、2脚与EC的81、82脚不通,不知道是否图纸不一样的缘故;
JKB1接口处的2脚接一个电阻是走的5V,我把2脚飞线至EC的81脚后此5V被拉低至1.5V左右;断开这条线后电压恢复至5V;因为图纸的版本不一样、不知道是否正常的;上图这的R1574跟R1577电阻没装,不知道是否正常;
EC处2脚的KBRST是3.3V正常;
这个EC内部的键盘控制模块要工作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有知道的兄弟麻烦给予指导跟分析下,折腾了一下午、脑袋都大了,麻烦论坛看到的兄弟能帮着分析指导下还有哪些可能?下面是压缩到一块的EC KB9012的程序集LA-8951P REV.01的图纸;有知道可能的兄弟麻烦帮着给分析下了,Q 334682756 ;18354775040,谢了哈
LA-8951P图纸及 S400-KB9012

网友A:
所有键都不能用,重点查KBRST#和SERIRQ    进水机可能断线了

网友B:
可能是短线了,可以考虑所有线直接飞

网友:
你看会不会是板层漏电导致的

网友C:
进水机还是要查下哪里断线 了。

网友:
把EC81脚与焊盘脱开,JKB1 2脚过了5V升压后的线也断开直接飞线至EC试试

网友D:
你可以把两端都挑开电路板,上拉5V 。连线。估计电路板短路了。

网友E:
官网升级下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键都不能用,重点查KBRST#和SERIRQ    进水机可能断线了

这2个信号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官网升级下bios  试试

不是升级BIOS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把两端都挑开电路板,上拉5V 。连线。估计电路板短路了。

这个我倒没试过,等下试试,谢了,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水机还是要查下哪里断线 了。

但是还有哪里短线会造成 机器正常开机、声音、上网各功能正常就键盘不能使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短线了,可以考虑所有线直接飞

键盘接口的26条线都挨着测量过了,就1、2脚不通,飞线后也不正常

网友F:
看看是否其他外设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否其他外设引起??

有哪个外设会造成EC控制的键盘模块不工作么?但是声音、上网等其它常用功能是OK的

网友G:
应该还是哪里有断线,仔细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还是哪里有断线,仔细找找看

找了,放大镜、各种灯仔细找了N遍了,脑袋折腾的都大了;都快绝望了,下午就这样还给客户了那,主要是没一样的图纸

网友H:
遇到难啃的骨头 了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难啃的骨头 了 的

唉,没正确的图纸,机器少收了一半的钱还给客户了,浪费了两天的时间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