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充电问题

楼主(2016-09-11):
          开机显示充电图标后就出现苹果的标志然后就是苹果标志一直重启,已经温度加热过无效、电池无电压,电池用恒流源充电无反应!是不是就可以判断电池死刑了?

网友:
求高手解答

网友:
电池用可调也充不进去的话   那电池基本没用了   电池没电  所以一直重启  我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
电池不是死了就是坏了,换一个试吧

网友:
因为手上没这个电池所以不敢肯定毕竟电池也蛮贵的。谢谢楼上的!明天换完电池来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强充无电流,电池基本坏了

网友:
电磁 必死无疑。。。。。。。。。。。。。。

网友:
换电池看看吧

网友A:
你现在可以找一块电池代换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B:
估计楼主没有苹果专用开机测试排线    还有电池充电不是那样充的  应该是电压慢慢加大不超过4.3

网友:
电池你用4.1v冲的吗?我一般直接上5V,效果明显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
电压高一点,应该能看得出结论

网友:
用5V充吧,MA这么大电池4.1难充进

网友:
有结果了回复一下。好学学

网友:
一般是电池问题

网友:
电池已买还没到货,换了结果到时候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可以找一块电池代换一下看看是不是电池的问题还是充电电路问题

手上没有电池,买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没有苹果专用开机测试排线    还有电池充电不是那样充的  应该是电压慢慢加大不超过4.3

恒流源的线还没买,因为修这种比较少

网友:
大家节日快乐!电池前昨天到了放假就一直没装上去,今天试了一下可以开机了,但是运行一段时间主板很烫,声音也有点沙哑然后就自动重启死机了按什么都没用只能强行关机!不知道什么鬼,还有什么地方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