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30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6-09-11):
今收到一G40不开机,按开关没有反应,上恒流无待机,测开关1脚无电压,再测B+对地断路,B+到好多地方只能烧机了。
接恒流源,电压调3.3V,一会键盘下面的黑胶纸烧了一个洞,嘿嘿就是这个电容挂了。

网友:
烧鸡大法真神技

网友A:
维修人员 怀疑都喜欢大短!!

网友: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

网友:
你这个好自带烧鸡显示膜,不用烫手了

网友:
一般电容短路都能看出来

网友:
烧机有风险,,有次手上直接就干了个大水泡,,还是搞个便宜点的热成像

网友:
大短路一般先看电容,很容易看出来的

网友:
烧机大法就是好用

网友:
手感 皮肤受不了,,怕疼

网友:
仁宝电路难修时也很难的

网友:
只是保护了要不然得是大短

网友:
烧鸡法厉害,想当时没有学会这招全版的电容全部拆掉了还是有短路的

网友:
仁宝机器公共点短路一般不会有大电流

网友(2017-09-09):
这机器问题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人员 怀疑都喜欢大短!!

对的,大短最好修了,钱还好收

网友:
拆机不用烧,直接看 黑色麦拉,能看出薄麦拉受热鼓包的吧。

网友:
郁闷。刚好有这台。上电保护。5V正常 3V掉了。 这个电容量了才1.65V 拆掉 19V 正常了。上电还是一样保护。一上电 3V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