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1A不触发3.3V正常5V才1.3V解决办法

楼主(2016-09-11):
今天接收一台华硕X401A  版号也是X401A  2.0的  问题是待机0.021不触发有3.3V5V只有1.3V。5V后级没有短路。跟这位仁兄的帖子一样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3530-1-1.html我也刷了BIOS 换过待机芯片  呵呵 插电池也不充电我还换了充电芯片BQ25A 曲折维修了6小时无果,到晚上没招。想起之前修过一个HP型号忘记版号是R13 也是不触发(不过待机正常)是加焊了HM65好的。这个机子就一个桥要不也加焊试试?说干就干上焊台烤过以后 。插电,都不要我开机电流刷刷刷上去了接屏正常显示。至此维修结束。这个桥必须加焊才知道  我前面有用风枪200度加热过 一点鸟用没有。希望有修到一样机子的同仁少走弯路。上图

网友:
此机正常待机电流是0.014

网友A:
桥会影响 3V 5V啊? 才1.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会影响 3V 5V啊? 才1.3V?

是滴确确实实是这样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想不通

网友B:
待机5v被桥拉低了吗

网友:
要是我 我就换待机芯片  不行就死查反馈了

网友:
比较幸运的维修 加焊解决了待机问题

网友:
今天一个神州的HM75,让我加焊短路了,本来是不触发的,现在触发 发烫了,客户说不修了

网友:
是不是南未发出有关工作条件啊,分析了信号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5v被桥拉低了吗

不是拉低应该是什么信号没出来 大神研究吧 我只是入门级的

网友:
跟我转发的帖子毛病是一模一样  5V的EN没电压   3V的EN有3.3V的

网友:
这个不会吧,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