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海尔r410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9-11):
同行拿来一台海尔r410开机 电流上到0.25掉电。
跟客户说主板问题。拆开主板,量了下三五v问题。
直接按开关,还是0.25掉电。一边按开关一边测量了下内存总线供电。
都有出来,就是无cpu供电,量了cpu上官发现只有17.25v。不正常啊
在关机状态下量公共点电压还是17v多,明显不正常啊。
来到隔离关,发现g级电压只有22v,正常应该28v导通啊。
追查28v来源 来到这个pu1小芯片。手摸了下巨烫,直接拆掉。装了一个新的上去。待机变成0.009了。
没换芯片待机0.046其实不正常的。换好之后量了下隔离管g级变成了 27.25v。按开关电流一路上去亮机。

看客们,发帖不容易 加点分吧。

网友A:
这是隔离管驱动信号的升压路吗电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先摸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隔离管驱动信号的升压路吗电

是的。就是广达的升压电路。

网友:
不错哦锁定故障点后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