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6p u1401 Q1403如何测好坏?

楼主(2016-09-11):
6p手机充电中突然牺牲,单板子不接任何其他排线,也不接电池,接尾插测pp_vcc_main只有0.6v,电池接口也0.6v。c1408两端只有4.68v。第一次修苹果,所以不清楚如何判断u1401  Q1403的好坏。还有,pp_vcc_main是不是要按开机后才会有还是一直有?现在这样正常么?请大家不吝指教。多谢了!

网友:
pp_vcc_main上电池就有的吧  好像是电池B+经U1401转换出来的

网友:
你去下载迅维网手机维修系统对照着点位图很好测量的

网友:
好的,谢谢,我去下了看看

网友:
看样子是刚入行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