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蚂蚁S7矿机电源电路图

楼主(2016-09-11):
  今天接修几个矿机电源  如图哪位大师有维修资料或电路图  提供一份 多谢

网友:
这电源根本找不到图,找相似的原理图参考吧

网友:
修ATX电源厉害的话,就应该不需要图纸修这个的,

网友:
开关电源的原理基本上都差不多,应该不是很难修。

网友:
这种电源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按其三组铝散热器这样排布及部分细节,主动PFC+双管正激 的可能性非常大,再加上纯粹单组12V电源,电路图也应该比常规同类型的ATX电源电路要简单一些。

网友:
自己尝试着画一下图吧,应该比较简单的

网友:
找电源波形产生芯片的PDF参考一下,还有找这个芯片的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
不是普通的民用电源,里面的元件也不太一样,网上的资料一般比较少,但原理基本一样。只能摸索着修了

网友:
这些都是没有电路图的,全靠自己摸索。

网友:
现在用的LED灯电源就有用12V40A或是60A的,找个参考一下。

网友A:
开关电源,一般是很少能找到图纸的,因为开关电源设计都是雷同的,大部分都是靠技术基础或经验来修,只是查找下 主PWM芯片的相关资料和脚位定义就可以,假如连主PWM芯片的相关资料也找不到,那就只有自己跑线路,自己分析了,
但开关电源的维修技术都的雷同的,要是你学通了,就不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一般是很少能找到图纸的,因为开关电源设计都是雷同的,大部分都是靠技术基础或经验来修,只是查 ...

原理都差不多,全靠经验